桁架堆垛机,寻找大神指导

楼主(2021-10-29):
桁架堆垛机
产品:空油桶,直径600mm,高900mm左右,重量约25kg。
设计要求:1,将生产出的产品输送至仓库,由桁架堆垛机进行堆垛入库;
                  2,出库时由桁架堆垛机将产品运至输送设备上,由输送设备输送出库,并输送至大车上。
                  3,入库速度每分钟8~10个;出库速度每分钟7~8个。
尺寸:桁架X轴14米,Y轴5米,Z轴4米。
问题:1,若是一次抓一个,节拍跟不上
          2,若是一次抓多个,抓手怎么设计,怎么保证不颤抖

网友A:
设计两个桁架,一个用来进货,一个用来出货

网友B:
为什么节拍跟不上?6秒一个距离23米。机械手功率不够?

网友:
油桶什么材质?铁的话,可不可以直接磁吸?这样抓手的结构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两个桁架,一个用来进货,一个用来出货

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入库,一个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节拍跟不上?6秒一个距离23米。机械手功率不够?

每分钟8个,要6、7秒一个来回,速度太快了,会颤动

网友C:
考虑类似这样的方式,一次取放一行,只需要Y轴和Z轴。这样就可以把Z轴加强,或者按照以前方式做3个小的Z轴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分钟8个,要6、7秒一个来回,速度太快了,会颤动

那就降低运行速度,多弄几个机械手接力。这样还能多卖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类似这样的方式,一次取放一行,只需要Y轴和Z轴。这样就可以把Z轴加强,或者按照以前方式做3个小的Z轴 ...

谢谢,这样抓手会不会太长,运动起来会晃动吧,而且油桶也不是摆一层,是逐层递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降低运行速度,多弄几个机械手接力。这样还能多卖点钱

,客户同意我也愿意

网友:
虽说客户是上帝,可是上帝也总不能给我20块钱,让我办100块钱的事儿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抓手会不会太长,运动起来会晃动吧,而且油桶也不是摆一层,是逐层递减的

你从中间进料呢?尽量缩短路径

网友:
这方案谁弄的?6-7秒一个不用考虑,速度有点太快了,看过门式码垛机吗?油桶直接靠输送 弄成一排   一排一排 移栽码垛

网友:
在“库”的两边各加一个输送线,机械手就近放到输送线上;在2个输送线与现有输送线之间各加1个机械手(可以是旋转的,也可以是平移的);
这样能不能解决时间问题和抖动问题。

网友D:
最近我也在研究桁架机械臂。

你这种情况,应当考虑一次抓一个油桶,但是抓手具备将油桶向上运输的功能,然后下方空出来了,还可以再抓,根据桁架的立柱空间,决定需要抓取几个油桶,放的时候也一样,先把底层的放下码好,然后再将上方的向下运输,再放,相当于每次一块砖,但是不停将砖头摞起来,最后是抓走一摞砖头。很多桁架机械臂都是这样码垛的,这样可以有效的处理好节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也在研究桁架机械臂。

你这种情况,应当考虑一次抓一个油桶,但是抓手具备将油桶向上运输的功能, ...

谢谢,大神。这种方法可以考虑。多谢

网友:
14米也不算太长, 在有预算的情况下给你两个建议,1. X轴方向布置一条多级伸缩的传送带   2   采用二级输送  皮带下料对接多台自动搬运小车,这样桁架就在需要摆的位置一直不停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