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21-10-29):
小弟用soliworks2020打开拉2016的零件保存,现在用solidworks2016打不开零件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吗?不想用step替换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了,,,,大神也解救不了
solidworks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被高版本打开后,低版本就没办法再打开了,,
升级吧,,把软件升级到2020版本

网友:
这就是,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网友B:
没保存没事吧

网友C:
这个真的是无解哦

网友D:
sw这个就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了,,,,大神也解救不了
solidworks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被高版本打开后,低版本就没 ...

你们都这样说了,,那看来是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是无解哦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保存没事吧

就是不能保存,保存就被变成高版本的图纸了,然后低版本就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这个就很不合理

不光是SW,CAD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另存为低版本行吗?

网友:
楼主估计是想用低版本的做修改,只能转化了去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