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外圆

楼主(2021-10-29):
直径590mm,壁厚25mm,长度6000mm的钢管如何磨外圆

网友:
外圆磨呀,不过这个外圆磨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关键是要求

网友:
你是磨削加工的磨外圆还是为了去掉锈斑和外漆

网友:
大型磨床

网友:
这么长,价格不便宜,也找到这种大型磨床。要求不高的用大型车床刀具上装个磨头。

网友:
关键看技术要求

网友:
外圆珩磨机

楼主:
我们自己有M1380的长度6米的磨床,但是没有承接过这么大直径和壁厚的产品,不清楚磨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振纹或者失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