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这种丝杠加单导杆的传动精度和导向精度怎么样呢?

楼主(2021-10-29):
(图片)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像专利图

网友:
估计悬,光轴导向,配合小了,容易憋死吧?乐观点5-10个丝?

网友:
把导杆换成滚珠花键导向轴就可以。

网友:
这只是原理图吧

网友:
取决于丝杆的精度

网友:
要对自由度有所了解
这个没有完全约束自由的

网友A:
这种设计,感觉是刚从学校出来设计的。没噱头!科学来得了想当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感觉是刚从学校出来设计的。没噱头!科学来得了想当然吗?

3d打印机用的直接就是同步带,,,
好像所谓精度高一点,用的就是这种吧,反正精度都比较差,,

网友:
这不就是光驱和软驱里面的结构嘛!专利的图只示意基本结构,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光轴处的导向长度一定要够长,丝杠限制绕光轴旋转的自由度和沿光轴串动的自由度。

网友:
虽然一看就是专利图。但我还看不出哪里是执行机构,整体怎么动作的,跟各位大侠学习一下

网友:
专利图原理通就行,不用想太多,觉得刚性不足,实际应用再加导向

网友:
这个是专利图吧,这个要看你导杆精度了,而且你这个存在变向,要选齿轮的精度

网友:
传动精度取决于丝杠和电机,导向精度这种结构较差,最好双导向杠,丝杠置于两杠中间即中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