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灯泡扭进灯头的自动化桌面级设备问题?

楼主(2021-10-30):
请教各位前辈!做一台半自动桌面级大小的机器,人工左右手上料,机器负责扭紧,(因为人手扭多了手会酸),如图所示将玻璃灯泡扭进带线的悬挂式灯座上,因为市场问题还有国外人工便宜的问题就不做全自动了,效率和人工差不多就行,就做成一台小机器材料控制在五六千元,做成功了就用于走量,各位有什么简单实用的结构???
1、我还没想通的就是灯头线太长了不好装夹,我先计划的是扭灯头,扭两圈不会把线扭断但是拖着长长的线不好放。
现在考虑扭灯泡。
2、自动供料、凸轮分割器、PLC、力矩那些就不考虑了,我们做过这个自动化方案给客户, 不合适南亚那边的市场。所以理想型就是做一台的工具,能走量,左手右手拿料往那一放一扭就行,或者简单做几个工位,旋转力矩方面可以调气压控制或者用摩擦片做离合器。
时间比较紧所以上来问问各位前辈

楼主:
刚才不知道为啥上不了图

网友:
半制动还是很好设计的,但是需要工人用手拿灯泡。上料下料都需要工人,这样设计的异议不大。

网友:
这二个产品都是人工放,就是一个旋拧装置,

网友A:
考虑过用带旋转的电爪来实现么

网友B:
我这个是一个气枪瞄准镜上面的,上目镜筒的螺丝,需要将目镜筒与主体杆旋拧在一起。

网友:
就是一个电机,带可调节速度的,用优力胶做一个产品的仿形,把目镜筒塞到优力胶的仿形里,旋转后与主体杆旋拧在一起。我有视频,这个平台上传不了,不然的话,我上传上来。13620966364

网友:
我们还有另外一款装置,我们给沙井德昌电机做过的一款类似旋拧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我们给我沙井的德昌电机做了2台,把我们这台桌面式的旋拧扭力测试设备改一下就可以了。
左侧开口位放你的灯座,然后气缸夹紧。右侧放你的灯泡,旋拧次数设定为几圈,旋拧到位后取下。

网友:
真没必要做半自动,还不如手工效率

网友(点评):
关键是手工旋拧久了,手会痛。

网友(点评):
做了一个桌面式的小机器,左边放灯座,右侧放灯泡(右侧放灯泡下方有一个小滑台气缸,启动按扭,并旋拧),与灯座扭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把成品取走,再换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过用带旋转的电爪来实现么

这个还得在爪子上加硅胶吧。之前打算用气动柔性爪来夹着灯泡旋转,又可以调气压又承受旋转摩擦力,用弹簧加摩擦片来当离合器控制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一个气枪瞄准镜上面的,上目镜筒的螺丝,需要将目镜筒与主体杆旋拧在一起。

目前做的方案也是和你这个差不多哦,只不过我是做成平板式的,两只手趴着也不会累,相当于桌子上有个洞口可以夹住旋转,右手放灯泡左手扶着灯座踩脚踏开关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一个气枪瞄准镜上面的,上目镜筒的螺丝,需要将目镜筒与主体杆旋拧在一起。

目前做的方案也是和你这个差不多哦,只不过我是做成平板式的,两只手趴着也不会累,相当于桌子上有个洞口可以夹住旋转,右手放灯泡左手扶着灯座踩一下脚踏开关就完事了。

网友B:
桌面式捆扎机,就是把捆扎机的平台与桌面做成一个平面,方便员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面式捆扎机,就是把捆扎机的平台与桌面做成一个平面,方便员工操作。

这机器相当可以哦。   这个我有图纸,之前做过,纯凸轮结构,一个触摸屏一体机调整参数控制两个小电机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都是常用的小设备

网友:
这个帖子质量不错,看了一下,受益菲浅

网友:
质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