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定位销会不会断掉?

楼主(2021-10-30):
做了一个机台,用工件自身的孔定位。最近发现另一个供应商做的搬运夹具不是吸的而是用气缸对夹的。这样我做定位的销子在抓取时有没可能断掉?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们做的家具,机器人夹取都是这样定位的,机器人精度很高的

网友(点评):
工件是木头、定位是金属销钉,不断正常;工件也金属,销钉也金属(直径再不匹配),断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帮大神论证过

网友:
如果真的要万无一失,砸钱解决,用销钉气缸。定位产品时销钉是硬的,拿取产品时销钉是浮动的

网友:
夹具在定位销什么位置

网友:
你们都不算力的吗  定位销直径多少 工件多重,都不考虑?  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家具,机器人夹取都是这样定位的,机器人精度很高的

夹具,不是家具

网友:
削边销、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