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没有组件的参数化建模?

楼主(2021-10-30):
不知道SW有没有这样功能,就是组件创建全部基本参数,任何通过方程式根据基本参数设置子零件或者子组件的零件长度,孔距等尺寸,也可以确定子组件,子零件的安装位置尺寸?,这样只要修改基本参数,就可以修改参数相关的子零件,子组件的零件外形,定位尺寸,全部修改》可以用于近似组件的快速修改。
proe有可以这样建模,不知道SW可以不,我新学SW,试了好久都不可以,始终为子零件的外形尺寸添加方程式?

网友A:
solidworks当初就是挑pro/e毛病而成立的,你说它能不能做到,现在问题出在你,你必须脱离pro/e的语言体系,现在使用solidworks,就用solidworks语言环境,实在不行,你用机械专门术语也行,因为你是与别人沟通,而很多人根本不用pro/e,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当初就是挑pro/e毛病而成立的,你说它能不能做到,现在问题出在你,你必须脱离pro/e的语言体系, ...

这个都听不懂的话,我只能说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solid works 入门到熟练 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B:
SW的在线指南(实际也是本地帮助,类似实例操作的教程)或者帮助里有关从上到下的设计的内容可以体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在线指南(实际也是本地帮助,类似实例操作的教程)或者帮助里有关从上到下的设计的内容可以体会下

谢谢回复,单个零件的参数化很简单,摸索一下就可以。我是想要组件装配体的参数化,根据组件的参数自动修改子装配体或者子零件,按例应该差不多的。
但是SW的参数化操作太不人性化。而且装配体总同一零件有几个相同零件,参数化时,老是会有警告,不知道SW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我看SW装配体有几个同样的零件,这个几个零件都分1,2,3,4,不知道是不是会因为虽然零件一样,但是在装配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preo里面不存在争议问题的。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参数化零件数量不要太多,否则关系容易冲突报错。一开始就要规划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单个零件的参数化很简单,摸索一下就可以。我是想要组件装配体的参数化,根据组件的参数自动修 ...

自上而下设计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
可以,我就做过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参数化零件数量不要太多,否则关系容易冲突报错。一开始就要规划好。

就是想要复杂的参数化设计,简单的直接修改也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单个零件的参数化很简单,摸索一下就可以。我是想要组件装配体的参数化,根据组件的参数自动修 ...

零件序号1、2、3、4是程序自动附加的(便于区分),零件其实应该还是原来的,你可以在文件名一样序号不一样的零件上右键菜单打开,打开的是同一零件就说明它是同一零件,或者在特征树里尝试改名,如果序号都不能改就说明是同一零件
其实参数化的限制很多的,对于简单零件完全参数化还有可能,复杂的基本都会出错,比如零件如果需要改角度,锐角改成钝角甚至超过180度,在某些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干涉
不过相对来说SW确实容易出错,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SW建模的灵活性强,而proe建模时就要求定好参考面,设定好方向,所以稳定性要好,SW要减少出错概率,在零件建模、零件配合上就要注意限制,比如平行,与面平行、与线平行修改时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序号1、2、3、4是程序自动附加的(便于区分),零件其实应该还是原来的,你可以在文件名一样序号不一 ...

这个肯定是要计算好,proe里面也是一样的,没有计算好,更改参数就可能生成出错,但是SW里面使用装配体参数用方程控制子零件尺寸时,如果这个零件在装配体中有几个,就会出警告,而且方程式经常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