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事求助 。这斜孔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2021-10-30):
这是泵盖的图纸  然后这两斜孔  是采取夹具将零件摆到一定的角度 才开始转孔 攻牙 ?还是 直接主轴倾斜角度来加工  是一定要用加工中心来搞吗?这精度?

楼主:
不好意思 前两张不是  这张才是

楼主:
先做夹具加工管纹的那个孔  ,再加工沉头孔吗?

网友:
5轴机床?

网友:
用铣床可以加工。

网友A:
1.做带角度的工装,上加工中心做
2.电火花加工

网友B:
主要看床子,有这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床子,有这个就好了

大佬 这个专业名词是啥尼  貌似分度盘一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带角度的工装,上加工中心做
2.电火花加工

批量生产 还是做工装吧  电火花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床子,有这个就好了

这玩意儿学名叫啥啊,机器人T轴都应用到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这个专业名词是啥尼  貌似分度盘一样的  ?

角度头

网友:
上铣床,机头摆一下位置就能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 还是做工装吧  电火花成本太高了

只要是数量足够多,能覆盖做工装的费用,那么还是做工装会提升很多效率的

网友:
铣床+分度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做夹具加工管纹的那个孔  ,再加工沉头孔吗?

一般先加工深孔,在加工其上的孔。我们工厂是这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床子,有这个就好了

阔绰,普通的都得两万多呢。兄弟在哪高就啊,有机会沾沾气

网友:
如果分步加工,做工装就行了,
如果形位公差要求高,需要一次加工完成,肯定需要五轴加工中心

网友:
有个万向铣头都解决了,而且无论是孔还是螺纹都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
做夹具便宜,上五轴精度高,看图纸要求。

网友:
角度铣头就行

网友:
炮塔铣就能干的了

网友:
用角度头 这个方式是最简单的比你做工装容易

网友:
万向钻可以干这个。

网友:
加工中心加第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