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链座的配合问题

楼主(2021-10-30):
如图,
1 第一处配合 铰链座孔的直径和销的直径取什么配合好呢?
 销是标准件,它的公差是多少呢? h6还是m6?
对应的孔取什么公差合适呢?  这里应该是间隙配合?
2.第2处配合 销的直径和浮动接头孔的直径; 这个问题同上,应该是一个答案,也是间隙配合;
3。浮动接头的端部宽度A与铰链座的宽度B尺寸之间取间隙配合? 各自应该给什么公差合适呢?
4.铰链底座的长度L1和对应端的销的长度L2尺寸之间的关系?

网友:
气缸只是起到驱动作用吧,所以运动精度和位置精度应该有别的结构进行限制,那1、2、3这里的间隙放大些没问题,讲究一点的话,3那里可以在中间加尼龙垫片;4的话,L1和L2长度一样就可以了,卡簧槽本身是有间隙的。

网友:
图中位置的销都是可转动连接,应该用间隙配合,至于用大间隙还是小间隙看连接精度了。

网友:
活动的间隙配合0.1mm公差比较好

网友:
h6还是m6都可以,要是个普通架子晃荡都行。

网友:
要根据 这个铰链的长度有关 长度很长 间隙放大 否则放进去很卡
还有负载和驱动源 是气动和液压

所有的公差和配合 是基于整个部件的精度和工作负载 频率 速度综合判断

一般套子选低摩擦系数的 铜合金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看浮动接头处链接的连杆是驱动什么?如果运动精度很高,浮动接头和两侧铰链之间感觉需要是小间隙配合,浮动接头和销子之间用小间隙配合,销子和两侧铰链之间用小过度配合,L1和L2基本尺寸一样,用公差控制使L1比L2稍微大一点点,方便安装安装扣环。

网友:
这种铰链不要自制,用米思米标准零件才能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