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布置

楼主(2021-10-30):
如图气缸伸缩,带动工件摆动1.这里需要弹簧吗? 感觉没有也可以吧? 弹簧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需要复位的地方呀?
2.如果需要弹簧,为什么这样布置?  布置在A点可以理解,为什么在B点布置另一端呢? 如果拿C作为另一端布置弹簧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提供拉力,抵消部分气缸负载的重量

网友:
频率大 ,保护气缸吧。频率小的话 喜欢用 电缸。

网友:
你去掉弹簧,分析下连杆BC的受力,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想听听为什么在C更好。

网友:
弹簧是相当于配重,这样气缸可只主要提供克服摩擦力和惯性力等的力。
理解了这个,配置点当然是最好垂直装,显然b点比c点好。

网友:
感觉从受力分析这块入手分析更好理解B比C点好,相同的弹力,在竖直方向上的分力,AB线比AC线更大一些,所以感觉B比C好。

网友:
缓冲作用

网友:
缓冲的作用,减小气缸受力!

网友(2023-03-12):
弹簧头部的挂板是有标准件吗?为什么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