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集成块的歪想

楼主(2021-10-30):
    去年遇到台压力机判断问题出在集成块上,捣鼓了几天没找到具体点最后还是用全拆清洗这个土办法给解决的,铁屑卡在了插装阀阀芯里。

    事后复盘偶然想到,要是这个集成块做成透明的就好了,各油路通断一目了然,能省去好多麻烦。
    转念又想就材料这一块就很难办到,即使通过各种手段能做到,一通油内部可能也是模糊一片得不偿失。
    今天偶然看到有朋友分享昨天参观上海PTC展上拍到的照片如下。

    我推断应该是为展会宣传用亚克力做的展品,单看外观实属不错。
    又想起了前面的想法,我看用亚克力主要是在强度、螺纹和密封这几块需要克服,好奇社区有没有这么干过的,现在能想到的场景就是液压教学这块可能会用到。
    如果按下面这个公式来看,亚克力在中偏低压还是可以用的。
液压阀集成块各孔之间壁厚的确定公式δ≥pdn/2σ
P_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Mpa)
d_油管内径;   (mm)
n_安全系数;   (4~8)
σ _管材抗拉强度;   (Mpa)

网友:
好想法,坐等大神教学

网友:
这歪想中套路啦。谢谢分享

网友:
集成块是透明的,你确定就能看见铁屑的位置吗,油液不会挂在管道壁上吗,那不是照样不透明吗

网友(点评):
这些我都想到了,谢谢你再次提醒!

网友:
医用的低压的水系统见过用透明材质的,液压油应该不行,那玩意一段时间之后就氧化变色了

网友:
想法很好,期待材料,问一下铁屑是从哪里进去的

网友:
就算压力能承受,但是它不耐磨啊,运行几个月就要磨损透了吧。

网友:
有一种材质透明铝可以做这个,不过成本覆盖不了检修费事的成本啊

网友A:
遇到过,铁屑卡在泄压阀主阀芯,造成系统压力为0.

网友:
液压阀块在三维设计时讲零件设置为透明状态下,再设计油路孔道。

网友:
油路观察窗不能用吗?如果含有铁磁性铁屑,加个磁性过滤器也是好主意

网友:
就算低压的话使用寿命也是个问题,震动,防腐,耐磨等,有大佬试的话我们都是很想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铁屑卡在泄压阀主阀芯,造成系统压力为0.

同样的问题上个月刚处理过,还以为泵坏了

网友:
哇,这个是好,虽然新的阀块能保持干净透明,但用上半年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效果?

网友:
做好过滤防护才是正事儿。

网友:
未来超强玻璃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成本问题也得考虑呀

网友:
嗯。亚克力上打孔和密封是个难点

网友(2022-03-14):
材料发展突飞猛进,有一天会解决的,就是液压油用的时间长了颜色变深,不太容易看清

网友(2022-07-06):
如果液压集成块都要做成透明的,那咱再歪想一点,管路和液压油也做成透明的算了

网友:
想法非常不错,就是铁屑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