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 属于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楼主(2021-10-31):
老师傅看一眼就说  你这跑起来很晃的  想想确实有道理,但是也摸不到头脑    也不知道怎么补强  怎么计算   没这个概念。。。。

网友A:
这一看就晃啊,就铝型材吊着,看着就心很慌啊,你能设计这个东西也是心大啊,看这个一坨板也不小啊,盲猜气缸缸径32,绿色板的大小就得有250-300了,还是三块差不多大小的板。。。

用方管焊接,然后底部最长的横档 横着补2根,立着的两根 在用三角结构焊接 就牢固了

网友(点评):
同等情况下,方通晃动比铝型材大,就是牢固,焊接的没去应力 ,晃得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晃啊,就铝型材吊着,看着就心很慌啊,你能设计这个东西也是心大啊,看这个一坨板也不小啊,盲猜气 ...

这实际只是一个  修改案  人家之前就做成这个样子的        我就是让这个吊头  变成XY的     不是很好搞

网友:
“晃”-不稳定,刚性不够。

网友:
晃就是重心不稳,重心过高,低速的时候显不出来,高速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可以把架子底部做的牢固一些,加一些支撑加强筋之类的。

网友:
实物那不已经加强筋加强了

网友:
“晃”就是刚性不足,想办法增加加强筋吧,保证设备不晃

网友:
你那个立柱是个平面结构,抗扭刚度太弱。

网友:
支撑不足,左右移动的驱动件在哪里。

网友:
头重脚轻,不协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实际只是一个  修改案  人家之前就做成这个样子的        我就是让这个吊头  变成XY的     不 ...

这个晃有什么关系,不掉下来不就行了

网友:
重心不稳,结构强度,刚度不足,建议重视并改善。

网友:
刚度不足啦

网友:
这种晃动就是刚性不足

网友:
头重脚轻,底部结构在加强,增加底部接触受力面积

网友:
晃就是模态频率太低了

网友:
不晃才怪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有个厚重的底座,看看上部的重心在哪里,是不是超出底座的范围了,否则应该增大底座。底座可以是型材或厚板;竖着的两根型材那里,加一个斜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