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装配体 怎么各自调整

楼主(2021-11-01):
两个相同的模组,想各自伸长不同的长度,变成柔性的话  太灵活了    这怎么玩。。

网友:
改文件名就行了

网友:
里面不是可以设置配置吗?设置2个不同长度的配置就搞定了,简单

网友:
改名字呀

楼主:
那不就成两个装配体了

网友:
做装配体配置就好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一个装配体实现嘛?我的认识里就得两个装配体

网友:
做配置啊  做成不同的配置分别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用配置功能

网友:
做配置吧,一个零件可以有多种配置,多个形态,比如螺钉,就一个零件,可以显示全部规格

网友A:
改配置,配置1里用高级配合的距离配合,配合出想要的做大最小伸缩极限;配置2同理。同一个文件  俩配置

网友:
配置这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配置,配置1里用高级配合的距离配合,配合出想要的做大最小伸缩极限;配置2同理。同一个文件  俩配置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搞两个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成两个装配体了

对啊 你不同用法不同地方啊,想要有不同的状态要么就加配置 要么另存一个装配体 又不影响其他 零件还是那些零件 SW的基本原理没透啊

网友:
新建配置,然后设置不同的配合,再将配合分别压缩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成两个装配体了

那又不影响,外购件买的又不是你自己下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