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线该怎么接?谁对谁?

楼主(2021-11-01):
大家好,我在实验室需要接这根线,但是 我不太懂电,请问该怎么接线,还有怎样的缠绕方法呢?感谢

网友A:
棕色对红色,蓝色对蓝色,黄色对黄绿。
最好有看说明书标注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光看颜色就是上述对应。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控制器已经有电源插头,这控制器线可能是输入或者输出控制线,右边楼主都没有交代是连的电源还是什么,实在是盲人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色对红色,蓝色对蓝色,黄色对黄绿。
最好有看说明书标注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光看颜色就是上述对应。

那根黄线是地线吧,说是220v,请问缠绕方式有要求吗

网友B:
如果只是接插头线,随便接,,
烧了再换一个;

网友C:
那小方盒是啥都不说?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手头有万用,按插头标记对一下线再接。俺就遇到过一次实验设备调试接错事故,零线接火线设备进入运行程序以后零线在设备里面被刮破打火,正常设备运行内部是充易燃易爆气体的,空运转时没充气所以没有发生事故。后来经查是插头左右接反了。

网友:
左边这个那黄线不是黄绿的话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接插头线,随便接,,
烧了再换一个;

有插头的  就是中间两根线接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手头有万用,按插头标记对一下线再接。俺就遇到过一次实验设备调试接错事故,零线接火线设备进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小方盒是啥都不说?

一个控制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插头的  就是中间两根线接一块吧

插头线,左零右火上接地,左边零线,右边火线,上面是接地线,对接设备的,看一下人家的说明书,看人家的三根线怎么走的,黄绿线一般是地线,

网友:
看看有没标识,或打开线路看看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控制器而已

哦,还是盲盒

网友(2024-12-18):
这个可能要用万用表来检

网友(点评):
火线零线怎么检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