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纳闷,如果我用第三方的减速机怎么办?

楼主(2021-11-01):
选了三菱的伺服电机,1KW ,电机负载惯量85,电机惯量11.6,但没想到三菱的选型手册里有减速机的选项,不同的减速机容许的负载惯量比还不一样

如图 如果用普通工业减速机G1  ,负载惯量比是4不行,用高精度用轴输出型减速机G7,负载惯量比可以是10

我很纳闷如果我用第三方的减速机怎么办? 怎么才知道第三方的减速机配套后它的负载惯量比

网友:
一直在用三菱的选型软件,已经好久没有手算过了。我的考虑是对于同样功率相同的减速比,G7减速机本身比G1减速机的转动惯量大,
所以留给负载的部份就变少了。
我查了一个HF-KP053 发现G1的惯量为0.089 G7的惯量为0.126 电机的惯量为0.052
确实符合想法,但似乎没产生这么大的差别。

我暂时没有想到其它会影响惯量比的因素,有些困惑。
图没看到,我在样本中没找到你说的结论,可以补个图吗,也学习一下。

网友:
之前做过项目,需要计算负载与伺服的惯量比,大概公式是: 负载惯量÷(伺服惯量×减速比的平方)≤10。这个10是经验数据,在这个值下,伺服的刹车等,不会出现抖动以及震荡等。当然,不同的伺服厂家,这个值可能不一样,有的推荐10,有的推荐8,甚至要求5的,一般情况下,数值10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值,详细可咨询伺服厂家。

最后也就是说,伺服配哪家的减速机其实都可以,只要安装尺寸符合,另外惯量计算匹配即可。

网友:
选择第三方减速机,自己进行惯量计算,需要参数找减速机厂家要,正如楼上社友说的,只要惯量匹配就行。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