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材质选择?

楼主(2021-11-01):
单位有一台轨道输送车,载重加车自重一起是3T,一台车有4个大行走轮,每个大行走轮配套4个小滚轮(前后各2个)请问这个位置的滚轮选择什么材质比较好?45号钢调质然后表面淬火,能抗住吗?

1

1

2

2

3

3

4

4

5

5

网友A:
能扛住,行车轮也是调质淬火的。为何要这样设计呢,轮缘不够深吗

网友:
我认为45钢可以

网友:
起重机手册 有规范

轮的材质 形状尺寸 能承受多重 都有规范可查

网友:
45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扛住,行车轮也是调质淬火的。为何要这样设计呢,轮缘不够深吗

估计原厂家设计每个大行走轮配4个滚轮,是防止行走轮偏向出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扛住,行车轮也是调质淬火的。为何要这样设计呢,轮缘不够深吗

轮缘深度是够的,但是轨道有一断是弯曲的。在另外一条生产线上就没有这个滚轮(这条是别的设备商的),轮缘深度一样。

网友(点评):
我们那个出碴车,三十多吨,单轮缘的,时速可以跑到七八公里。只要轨距没事,都不会出轨。

网友B:
看图片重载用锻造65Mn,50Mn或42CrMo都可以,也有用铸钢的。轻载用尼龙的都可以,你这个不行。

网友:
辅助轮足够了。

网友C:
这只是辅助防跑偏的,45钢就可以了,轨道本来就不是很硬。
调不调质都可以。使用频繁,时间长,怕磨损可以表面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辅助防跑偏的,45钢就可以了,轨道本来就不是很硬。
调不调质都可以。使用频繁,时间长,怕磨损可 ...

这两天问了原厂家,采用45号钢淬火,不调质,不表明淬火。采取整体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重载用锻造65Mn,50Mn或42CrMo都可以,也有用铸钢的。轻载用尼龙的都可以,你这个不行。

大轮是你说的这类材质,小轮这两天问了原厂家,采用45号钢淬火,不调质,不表明淬火。采取整体淬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轮是你说的这类材质,小轮这两天问了原厂家,采用45号钢淬火,不调质,不表明淬火。采取整体淬火

,心部硬度太高。与大轮同样扭矩的情况下,小轮收到的拉力比大轮大很多。

网友D:
这里小轮轴的强度和可靠性更值得关注!

网友:
45#钢可以用,专业点的要用轴承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小轮轴的强度和可靠性更值得关注!

小轮轴是Q235的,直接焊接到架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