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刀片滑座和刻度盘拆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21-11-01):
内六角拧不动硬暴力拆解到现状况。目前刀片座拆不下来 刻度盘拆不下来 更换不了。
注:已经在溶液中浸泡很久才到照片这样。 有大神知道怎么办么

网友:
找一个 一样的螺丝 头对头 点焊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扳手切了,对上六角孔,上大锤,震几下,自己就松了。

网友:
都是装配上去的,只要能装到一起就能拆下来

网友:
切断,烧一个螺丝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今天打算把刻度盘剧了然后硬冲了。实在弄不动了

网友:
直接更换精镗头吧。。。。。

网友:
刀片座内六角拧秃噜了,刻度盘不了解内部结构你就硬往外拔。

网友:
微调部分是不能拆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