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短时工况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1-11-01):
下图蓝色区域是电机短时工况,现在需要的使用状态是电机扭矩周期性变化 ,一半时间处于蓝色区域,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
不符合,你一半工作时间属于长期工作了
我理解的,短时工况是指电机超负荷工况,只能工作几秒到几十秒,不能长时间工作,具体工作多久取决于电机的发热情况

网友:
功率扭矩的反时限关系,你选的电机如果小了,输出过载,只能很短时间处于这个区间。比如一、两小时一次,时间在几分钟之内。
如果负载和频率都比这个高很多,就需要把电机往大里选,让负载落到额定区间,能长期工作的绿区。

网友:
从图中看峰值扭矩的电机输出功率不一定是最大值,短时工况是电机短时间以峰值扭矩运行,功率和转速是变化的。

网友:
额定电流和瞬时电流,现在伺服电机一般峰值电流在额定电流的2到3倍运行几分钟,然后驱动器就报警了,一半时间估计不行,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电机样本或说明书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