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镜像件切割清单序号问题

楼主(2021-11-01):
solidwroks2016中,焊件的镜像文件在出工程图时,焊件切割清单可以弄出来,但是焊件序号标上去都是显示序号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点击序号,然后在左边把序号类型设置成文本,再修改序号。

网友:
设法标在原件上面

网友:
模型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序号,然后在左边把序号类型设置成文本,再修改序号。

那零件复杂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零件复杂了就麻烦了

装配体镜向就这么麻烦,在零件里面镜向一个实体出来,然后隐藏或者删除原来实体再装配进去装配体里面,不然你就只能在工程图里面说明一对2件,其中一件是镜向你装配体改一下镜向的实体属性就会改,编的图号等又没有了,然后工程图里面的连接又没有了。

网友:
SW有个功能可以自动生成序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