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带自动缠绕机,桌面型,换夹具实现一机多用

楼主(2021-11-01):
胶带自动缠绕机,桌面型,换夹具实现一机多用
适用于金手指胶带、玛拉胶带、挡墙胶带、绿色高温胶带、玻璃布胶带等自动缠绕;机器是人工放料于夹具上,然后启动开关,机器自动缠绕(圈数由1~10圈,可设定),缠绕后自动切断,人工取走成品,换另外一个半成品。采用凸轮旋转机构,齿轮啮合方式。

网友:
一次上两个产品,自动切换后可以自动启动贴胶,自动贴第二个产品?利用上下交换的角度实现胶带自动贴在第二个产品上。
取下下部的成品,换上一个半成品,这个是配合自动化设备上下料可行,如果是人工作业,挺危险的,上面产品在旋转,旁边还有一把刀随时可能捅出来!

网友:
都是设计高手啊

网友:
crown cad浏览器查看三维图  分享链接

网友:
为什么有三把刀?

网友:
这个设备有批量生产吗?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了,就是固定产品的夹具需要根据客户的产品形状来订制

楼主:
这个是自动化缠绕玻璃布胶带机和自动缠绕金手指胶带机

楼主:
我们后面加多一层防护罩,机器正常运转时,人手是碰不到的。只有我们右手去启动按钮,才能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