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方型腔体密封漏气问题

楼主(2021-11-01):
大佬们想问一下这个方型腔在上面盖板压紧后往里面通气,在达到一定压力后空气就从硅胶垫下与腔体接触面的四个角漏了出来,请教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1-22):
最后根据各位吧友的建议,改成了如下图所示,上下各开2mm的深槽放直径5mm的丁氰密封圈,侧面四个面各焊接两个M6螺栓的挂耳以用来加大锁紧力,内部板与板之间的缝隙采用焊接处理,和国标压力容器标准一样,因为改进只能基于原来的基础所以只能做成这样了,在没有加挂耳之前模拟受力没有通过,出于安全考虑就没有验证,现在就一直搁置了

网友A(2021-11-01):
加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封圈

就是在密封垫下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封圈

就是从密封垫下漏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从密封垫下漏出来的

白色的是密封圈么?
你把盖子上面扣个槽,密封圈剪个框框,扣进槽里面,你再压紧试试?
槽里面的填充率够了,不会漏的,你们这白色密封垫这么用,很难不出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是密封圈么?
你把盖子上面扣个槽,密封圈剪个框框,扣进槽里面,你再压紧试试?
槽里面的填充率 ...

是密封垫,主要是四个角高度有些不平所以有缝隙,硅胶垫的形变也比较小只要压力一大就会冲开一些缝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密封垫,主要是四个角高度有些不平所以有缝隙,硅胶垫的形变也比较小只要压力一大就会冲开一些缝隙的

你再盖子上,或者箱体上,抠出来个沟槽,把密封圈放进去,填充率够了,不会漏的,压紧的时候是钢对钢贴死的

网友B:
哈哈哈,你这个点子不行的,一定要用密封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盖子上,或者箱体上,抠出来个沟槽,把密封圈放进去,填充率够了,不会漏的,压紧的时候是钢对钢 ...

旁边的缝隙漏气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从密封垫下漏出来的

干嘛用硅胶啊?硅胶硬度是多少的?太软的话,压力一大就容易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你这个点子不行的,一定要用密封圈才行

你是想说把硅胶垫换成密封圈吗,不好改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旁边的缝隙漏气怎么处理

看你压力多大了,这个缝,要么就抹点胶,要么就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用硅胶啊?硅胶硬度是多少的?太软的话,压力一大就容易泄露

还是很硬的,用硅胶是之前外协设计的,这边就借着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说把硅胶垫换成密封圈吗,不好改唉

你四边的板,都是拿螺丝锁起来的,本身就不符合密封要求。往里面通气,里面有正压,侧面板变形,到处漏气

网友(点评):
不仅是这里有问题,他的螺纹都是攻穿的,螺栓那里也会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压力多大了,这个缝,要么就抹点胶,要么就满焊

好的,还有个问题,四个板是拼在一起的在衔接处就会有高低差,压力一大同样也会有漏气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很硬的,用硅胶是之前外协设计的,这边就借着用了

要不你再找几个点能攻牙的,上紧点,硅胶弹性太大了

网友:
你这密封得像这样做,中间槽装密封圈,要不然怎么着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四边的板,都是拿螺丝锁起来的,本身就不符合密封要求。往里面通气,里面有正压,侧面板变形,到处漏气 ...

的确有不符合规范,但四边的板计算过了锁紧力是足够拉紧测板的缝隙也用密封胶填满了侧边在抗压上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的缝隙漏气怎么处理

侧缝在箱体里面对接处涂装玻璃的那种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再找几个点能攻牙的,上紧点,硅胶弹性太大了

硅胶直接装在侧板顶上的,没有攻牙的位置,可以的话换软一点的胶垫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直接装在侧板顶上的,没有攻牙的位置,可以的话换软一点的胶垫行不行

硬的,越软越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有个问题,四个板是拼在一起的在衔接处就会有高低差,压力一大同样也会有漏气的现象

拼接以后,去机床上铣平面,铣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有不符合规范,但四边的板计算过了锁紧力是足够拉紧测板的缝隙也用密封胶填满了侧边在抗压上效果还可 ...

不行的,你多用几次,侧板一张一驰,螺丝自然就松了。这里严格来讲,一定要用焊接,内部有压力,都算是压力容器了。

网友:
也不知道压力多大。你结合法兰的标准,看看用多厚的法兰板,多粗的螺栓,多大的间距

网友:
1.现在的密封有点不靠谱,受力面太大,可以换成密封圈试试,可以异形接起来的。2.你上面肯定压不实,气是遇缝就跑,上面压力再大也不会每个点压力均布的,总会有压力的小的地方会漏气。

网友:
加密连接螺栓,尤其拐角的地方。

网友:
上盖铣个槽

网友:
加压紧螺丝,面积大了压力不小,压板变形了就会漏气

网友:
你搜索一下真空设备的密封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开槽,加专用O型圈然后在用机械结构压死,然后在再测试腔体的密封性,你这个明显就是想当然了!,腔体要一定要用焊接,然后测试密封性,不能用密封胶,密封胶承受不住压力的。

网友:
我这边做个类似的密封腔,建议:密封胶用白色的硅酮密封胶,腔体锁紧后加工平整(打密封胶后24小时再加工),在盖子上加工密封圈槽,增加锁紧装置,一个面上一个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你这不漏才怪,设计之初就没考虑密封问题。

网友:
最好 做成盖口圆形 带锥度。

方形 走直角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上盖压紧板要和密封垫是一样的尺寸规格,否则就盖不住。

网友(2022-03-25):
换NBR做密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