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怎么设置

楼主(2021-11-01):
SW零件双击后为“打印”命令,如何把打印改为打开。试了网上好多方法都没用。

网友:
哈哈哈哈,长见识了,双击还能设置成打印

网友:
网上有很多

网友:
厉害呀,这样都可以

网友:
是打开方式不对吧,就像二楼的截图描述的,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里设置一下 始终用SW打开此类型文件试试。

网友:
右键点击零件图标也不行吗?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软件了都没碰上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样直接打印的功能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