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感觉有点不对

楼主(2021-11-01):
负载是个旋转 30转每分中,伺服带减速机5:1,然后带轮比2:1,相当于系统减速比是10:1,电机额定转速1000,
1.大带轮直接驱动负载轴 转速30
2.小带轮转速60
3.伺服运行速度300转每分钟
 4. 负载惯量是8509kg平方厘米,折算到电机轴就是8509/100=85    根据惯量选择伺服1Kw,惯量16kg平方厘米
  5.根据电机功率计算设计功率为1.5kw 小带轮转速60 选取14m的圆弧齿同步带
6.根据基准额定功率需要选取小带轮36齿(直径160) 大带轮72齿 直径(320)带宽40

上述选型过程不知哪里有错误? 总感觉
1.这么小的功率能用到14M同步带?
2.同步带轮直径太夸张了 太大了
3.小带轮转速太低了 但是负载的节拍确实每分钟就是30转

网友:
为什么不选8M的

网友:
感觉不正常啊  平常3KW 也就S8M 带宽40的跑 直接也就60左右

网友:
那个建议选型表 是按照三项异步电机的功率跟转速换算的,看看就行了,算下同步带承受多大的拉力,找个样本看下就行

网友:
这个工况还是8M的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