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21-11-02):
选的伺服是1500转每分钟,实际使用时最高转速是900转每分钟,可以吗?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正常不高于80%就没啥事。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小于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就可以

网友:
问题是你拿这个电机干什么?

网友:
看一下电子齿轮,查一下你控制器是脉冲控制,脉 冲数够不够,不够调一下电子尺齿,如果是模拟量控制,看一下参数,

网友:
实际使用转速低于电机的最大转速,还要看看实际使用功率是伺服电机额定功率的多少?不超过额定功率就行。

网友:
看控制,不一定能刚好900转

网友:
伺服又不是步进,功率曲率很平的

网友:
你可以加个减速啊。

网友:
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