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润滑问题

楼主(2021-11-02):
请教一下:
如果是不带防尘盖或密封圈,把唇式密封圈和轴承离开一段距离,
在这里距离上放置注油孔,有没有必要?
另外,滚动轴承带防尘盖或密封圈那种,多久注油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轴是水平放置的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带有密封圈和防尘盖的滚动轴承因自带润滑脂,也加不进去润滑脂,我认为属于免维护轴承,一次性轴承

网友(点评):
我们不舍得,定期拆开加点黄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带有密封圈和防尘盖的滚动轴承因自带润滑脂,也加不进去润滑脂,我认为属于免维护轴承,一次性 ...

那么能用多久再更换轴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能用多久再更换轴承呢?

根据工况来的吧,没有工况也不知道多久更换啊,各种因素太多了。使用环境  是否按时保养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工况来的吧,没有工况也不知道多久更换啊,各种因素太多了。使用环境  是否按时保养啥的

不完全密封的室外环境,不适合油润滑吧?脂润滑肯定要定期注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能用多久再更换轴承呢?

不同型号的轴承都有额定寿命的  前提是大品牌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型号的轴承都有额定寿命的  前提是大品牌的轴承。

我现在不是计算轴承寿命,而是确定多久要注油,或者说不注油能用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是计算轴承寿命,而是确定多久要注油,或者说不注油能用多久?

如果是带密封圈或者防尘盖,是终身免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带密封圈或者防尘盖,是终身免维护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密封的轴承是不用加油的,自带油量已经保证达到他的标准使用寿命了,你自己打开胡乱注油可能还会缩短寿命 ...

好的,知道了,多谢大神热心帮助

网友:
可以就是密封没定位会被挤出来

网友:
带铁盖密封的一般不需要加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