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1-11-02):
我想整一个注塑机玩,但查遍全网找不到相关的设计资料,主要是不懂运行原理、机械结构、技术参数,有没有书籍什么的推荐一下

看了下评论
这就是机械社区吗?
爱了爱了

网友A:
我还想整个歼20玩玩呢,你以为注塑机就五六个零件组成呀,个人能力还想做台注塑机?

网友:
我前两年的时候特别想做那个桌面级的注塑机玩玩,一套注塑螺杆给我报价1000,。。。。

网友:
我还想整个辽宁舰玩玩呢

网友:
YouTube 十年前就有DIY注塑机  已经属于落后产能。。。 国人创造力和想法属于最底层那种。。

网友:
买个老式绞肉机改改算了

网友:
国人动手能力差是真的,我就是那国人

网友:
???这玩意要什么结构原理设计参数?你都DIY了,直接莽就完了,你知道注塑机干什么用的就直接莽,你能要个啥,融一个母料,挤压一下,有一个进给轴推一下摸具,你不就能注塑了,其他的那就只能试了,你难道还想弄一套现成的图纸等比例缩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整个歼20玩玩呢,你以为注塑机就五六个零件组成呀,个人能力还想做台注塑机?

我还想整个神舟飞船玩玩。

网友B:
我想搞个坦克玩玩就好了

网友:
想弄小玩意看国内,想弄这些玩意翻墙看看吧~

网友:
注塑机是很标准的设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搞个坦克玩玩就好了

我想造个人玩玩就好了

网友:
原理就是一个大号的注射器,把料软化了,加注到模具型腔。这个过程中,料必须得软,还得选续加注。技术难点应该在怎么均匀加料上吧,还有就是不能泄漏,估计压力低不了。还有一般让料变软肯定得有加热。但是注塑完了肯定还得快速冷却模具,让料变硬。还有加注流道里的料还得尽量挤干净,要不冷了把流道堵死了。模具很贵。自己玩,不如搞个3D打印机
我见过的注塑机,感觉就是压力机

网友:
有条件后处理就DLP/LCD的3D打印机,没条件就FDM,不需要模具。我自己做了个小FDM,个人使用的时候比注塑机更加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造个人玩玩就好了

娶个老婆,生个孩子,好玩的很。绝对比人工智能还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