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深度对中低牌号灰铸铁表面质量的影响

楼主(2021-11-02):
中低牌号回铸铁,切削深度对加工表面质量有影响。精加工切削深度小时,表面会有一些很小的缩松。
以HT150法兰盘为例,
粗车转速80r/min 进给量1.28mm/r  切削深度3 mm表面孔洞明显
精车转速500r/min 进给量0.08mm/r  切削深度0.1 mm表面可见孔洞
精车转速500r/min 进给量0.08mm/r  切削深度0.1 5mm表面孔洞稀少
精车转速500r/min 进给量0.08mm/r  切削深度0.25mm表面可接受。
理解的机理是:粗加工时石墨会被切削拉出形成明显孔洞,精加工余量应该能切除孔洞。

网友:
表面质量与线速度有关,只给转速,没有加工直径,可参考性不大,应以线速度做试验参数。

网友(点评):
是的,要结合HT推荐的线速度看下直径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表面点点是这么形成的。

网友(点评):
是点点原因之一

网友:
这个也算是经验值了

网友(点评):
同批铸件表面加工出了不同状态时可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