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件里面是透明,装配体却没有透明

楼主(2021-11-02):
我透明度调得挺高的了啊 怎么没反应

网友:
装配体里面调透明试试

网友:
颜色的事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零件自定义了透明外观,然后装配体可能又再次定义了其他样式外观。
解决办法:在装配体的外观列表中找出该零件的外观,删除或者修改为透明。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你没重建,二是你再装配体里面给零件上了色,两个都有可能,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在装配体里 尝试一下箱盖透明

网友:
在装配体模型中重新设置需要透明显示的零件试试看看。

网友:
小朋友,SW操作水平有点差哦

网友:
装配体里面明显没设置透明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点评):
你收获了啥啊

网友:
这个就是因为总装和子部件两个数模显示没有设置统一起来。

网友(点评):
数模是什么?

网友:
这是因为总装配和子部件,两者数模显示没有统一起来!

网友:
这数模不是已经透明了吗?

网友:
装配体里点透明- G& w) q" ^+ `0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