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的外螺纹长度指什么

楼主(2021-11-02):
请教一下图纸中零件标注的外螺纹长度指的具体长度是多少?有没有具体标准?是不是完整牙型长度?

网友:
长度标注多少就加工到多少啊

网友:
需要多少就标注多少,加工按图纸执行,全螺纹也需要说明清楚。

网友:
有效螺纹长度,不包括螺纹尾部。

网友:
一般都是有限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