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末端有效位置距离连接面一般留多少?

楼主(2021-11-02):
强调下:说的不是螺纹退刀槽、收尾尺寸;
而是螺纹有效长度到连接面的距离

网友A:
这个地方有一段光杆没问题吧?主要是拧入螺母的长度不能太短,也就是说螺母不能拧到光杆上。

网友:
0.5mm~5.0mm均可使用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02 22:08这个地方有一段光杆没问题吧?主要是拧入螺母的长度不能太短,也就是说螺母不能拧到光杆上。
有人想用退刀槽,我感觉不合适吧

网友B:
看这个   GB/T3-19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   GB/T3-1997

这个是退刀槽尺寸,我那个是连接尺寸,两者有点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螺纹这里有必要比连接面向左侧长出一点吧

网友C:
一般大于5毫米。2毫米留给螺栓制造误差,其余留给组合件等误差。没考虑螺栓长短和粗细,但一般这么说说就可以了吧

网友:
能用就行

网友:
螺纹有效也就两三牙,乘个螺距就是有效长度,保险起见一般放一点

网友D:
你是想问旋合长度吗?给他留个6倍的螺距?要不你参考1.5d的说法也行(螺柱直径),你要再细致点,咱们去查设计手册上的经验表(不过这个我记得还得考虑材质,太麻烦了,所以一般不用),说真的,我随便放,反正最后组装的不看我的设计文件,装上去了就完了有啥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有一段光杆没问题吧?主要是拧入螺母的长度不能太短,也就是说螺母不能拧到光杆上。

对呀,这就要求螺纹比连接面长出一点,有人想在这里直接用退刀槽,也就是说连接面左侧没有多余的螺纹,我感觉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问旋合长度吗?给他留个6倍的螺距?要不你参考1.5d的说法也行(螺柱直径),你要再细致点,咱们去查 ...

不是旋合长度,是连接面左侧螺纹要不要预留几圈?以满足安装调整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于5毫米。2毫米留给螺栓制造误差,其余留给组合件等误差。没考虑螺栓长短和粗细,但一般这么说说就可 ...

说的有道理,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高处几个牙,不然锁不紧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