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求助

楼主(2021-11-03):
各位大佬,小弟这里有一张图片,一个多工位转盘机, 首先大转盘分割自转 因为工件要求加工圆周的孔所以每个工位上的小转盘也能等位分割,小弟想问的是小转盘的装置是哪一种标准件, 第二是小转盘的气缸压压臂的压头 也能跟着小转盘旋转,这个机构是怎样的?

网友:
行星齿轮系

网友A:
大转盘自转无非是电机+减速机+分割器模式,
小转盘转动看不来,你说机械传动吧,没有电线从大转盘中间传过来,你说气动吧,只有两根直径8的气管通过来,又要转动、又要压紧,8的气管通气量和给的压力够不够哦,
只能看到气管,那就是气动传动,
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气是给到压紧缸,而小转盘是没有动力的,里面只有轴承,

写了半天,发现这个地方有个通气管,我直接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转盘自转无非是电机+减速机+分割器模式,
小转盘转动看不来,你说机械传动吧,没有电线从大转盘中间传过 ...

那个立柱上通气的相当于分气块,连接到压紧气缸上的

网友A:
你拍几张下面看看呢

网友B:
没视频不好判断,一般小转盘都是外部动力输入的  不会集成在大转盘上  如果大转盘不动,小转盘动  一般是这种机构,如果跟着大转盘动,一般就是行星轮系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视频不好判断,一般小转盘都是外部动力输入的  不会集成在大转盘上  如果大转盘不动,小转盘动  一般是这 ...

都是独立的不是跟着大转盘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几张下面看看呢

只有这一张,乌漆嘛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一张,乌漆嘛黑的

还是看不清,看小转盘像是气动转盘,你搜一下气动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不清,看小转盘像是气动转盘,你搜一下气动转盘;

搜过了,没有长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过了,没有长这个样子的

你看一下标准件有没有规格或者铭牌啥的,只要有规格,就大概的能搜到厂家

网友:
其实没必要啊,只要确定了小转台是气动的(有气源接进去),那么他就是个气动分度器(或是类似的东西),如果外形不一样考虑是否有可能可视范围内的某些工件是装上去,内部是这个原理。因为你分度器也得外加加工件使用。压紧随动的那个我看起来就像是个轴承随动。个人看法

网友:
看到不是很清楚

网友:
转盘机构设计,转盘公转、工件自转机构设计,需简单易维护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p4y147MJ?from=search&seid=12665986599441928604

网友:
这个机构好,学习了!

网友C:
又想拣现在便宜?
其实很简单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想拣现在便宜?
其实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转盘自转无非是电机+减速机+分割器模式,
小转盘转动看不来,你说机械传动吧,没有电线从大转盘中间传过 ...

前几天我也发了一个类似的求助帖,下面是个人愚见第一等分治具要有到位机构,第二分度盘底下电机轴上安装类似联轴器一样的配合滑槽,第三电机可以用气缸或者其他机构实现上下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