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零件智能开孔

楼主(2021-11-03):
这个模型,想用角钢上面的孔,在槽钢上开完全相同的孔,
能自动识别孔的尺寸和位置吗?
由于这样的东西比较多,想看看有没有高效的方式,
不想用手工设置约束来定义草图中孔的位置和大小

网友:
可以的呀,但我以前遇过从上往下建了,后来关系乱了,模型全乱套,只得重新搞。

网友:
如果不用改动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关联一旦改动会很乱,前期宁可多花时间,也不要这样搞

楼主:
|duduxiaozi32发表于 11-03 09:43如果不用改动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关联一旦改动会很乱,前期宁可多花时间,也不要这样搞
用实体引用可以减少出问题吗?

网友:
我的做法,装配体里面直接打孔,然后单独进子零件把关联尺寸删了,重新定义(随便和中心或是边界定义约束死了就完了)。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你之后想改,不知道这个尺寸怎么来的。关联尺寸这东西,除非最后定版不改了,要不然我一般不用。

网友:
我们这叫配打孔,然后打开零件把配打孔关系删除,用尺寸和几何约束完全定义就行

网友A:
可以,直接在装配图开孔,传递到零件即可,前提是设计者本人逻辑必须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装配图开孔,传递到零件即可,前提是设计者本人逻辑必须清晰

我知道有这个功能,可是我主要是不想在草图里人工约束孔的大小和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这个功能,可是我主要是不想在草图里人工约束孔的大小和位置

总要给草图完整约束,要么在装配图里一次完成,要么在零件里逐个完成,欠约束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给草图完整约束,要么在装配图里一次完成,要么在零件里逐个完成,欠约束行不通

不是欠约束,我的意思是软件能不能自动识别孔的大小和位置?目前最简单就实体引用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欠约束,我的意思是软件能不能自动识别孔的大小和位置?目前最简单就实体引用了吧

传递到零件,你是对这个功能有什么误解吗?

网友:
都想要把,说出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递到零件,你是对这个功能有什么误解吗?

刚才测试了一下,母体相同的槽钢,模型相反,在装配体用阵列做出;如果软件里一次把两个槽钢是一个零件开孔,
由于两个零件时相反的,如果传递到零件,每个零件孔就乱了;所以不能选传递到零件。

传递到零件就是下图这样了,这显然不是我要的结果

但是我要的是下面这样的效果

=====================================================
装配体里开孔,出明细表软件认为这两个零件仍然视为是一个零件,
总结了一下解决方法,有3个方式处理:
1.装配图里认为两个槽钢是一个零件或组件,不单独出每个槽钢图纸,加工时,临时拼在一起然后再同时加工孔;
2.两个相反的零件图号分开,分别出图;
3.在装配体用镜像生成镜像配置,出明细表按一个零件来,出图只表达一个零件,技术要求里注明:”镜像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实体引用可以减少出问题吗?

很讨厌实体引用打孔,可能我不太习惯,虽然会跟着装配体改,但很容易改动后没发现打孔位置错了,很怕帮这种图纸出图和修改的。一改动打孔草图就出错,要从新理一遍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母体相同的槽钢,模型相反,在装配体用阵列做出;如果软件里一次把两个槽钢是一个零件开 ...

这个是你没有用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没有用对功能

目前公司习惯于第三个方式

网友:
角钢上面的过孔,到型材上面就是螺丝龙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04 22:42角钢上面的过孔,到型材上面就是螺丝龙了!
都是通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母体相同的槽钢,模型相反,在装配体用阵列做出;如果软件里一次把两个槽钢是一个零件开 ...

你这两个槽钢在装配体内,我觉得应该是用镜像做出来,不应该用阵列,前置条件不对的情况下,导致你的打孔会出现在预想之外的位置。装配体内编辑零件个人认为很好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个槽钢在装配体内,我觉得应该是用镜像做出来,不应该用阵列,前置条件不对的情况下,导致你的打孔 ...

前面以为这两个一模一样,就用了圆形阵列;
现在已经改为镜像了,生成镜像配置,
出图只表达一个,另外一个对称制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