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后的板子用多大的沉头螺丝可以沉下去

楼主(2021-11-03):
2mm厚的板子用多大的沉头螺丝可以沉下去,3mm的板子呢

楼主:
问下大佬,K代表的是板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大佬,K代表的是板厚吗

是头部的大小,
主要是锥孔的深度;
在这里,也可以认为是你的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头部的大小,
主要是锥孔的深度;
在这里,也可以认为是你的板厚

sw三维怎么画上去呀,他上面沉头孔螺丝只到M6

网友:
引用 楼主:
sw三维怎么画上去呀,他上面沉头孔螺丝只到M6

没明白你的意思?“沉头孔螺丝只到M6”

网友B:
|hl90发表于 11-03 10:44
没明白你的意思?“沉头孔螺丝只到M6”

意思就是solidworks里面最小只有M6的螺钉模型

网友:
别那么死板,多大的沉头螺丝都能沉进去,只要沉头孔够大,下面固定基体的螺纹孔倒角避位就好了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一个,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solidworks里面最小只有M6的螺钉模型

你选的标准不对吧,我这边都是薄板,M2的都可以选

网友:
2毫米能用,3毫米肯定也不成问题了啊!

网友:
平机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