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正装反装如何选用

楼主(2021-11-03):
这一类问题,选用原则是什么

网友:
看的脖子疼

网友:
为了避免你的遭遇,我把电脑竖起来……

网友:
为了看你和图,我把人竖起来

网友A:
建议把眼挖出来,看完再放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眼挖出来,看完再放回去

那还是躺着看吧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当在载荷分布是悬臂梁的时候,两个角接触轴承应该背对背。当载荷在中间时,面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轴的变形

网友(点评):
②好像受力不合理,当轴受径向力时,轴的抗弯差。

网友(点评):
这个跟9楼那个不是一回事

网友:
机构受力平衡的原则

网友:
7000型轴承(角接触轴承)一般情况下为了平衡轴承内部的轴向力,必须成对使用。

背对背和面对面安装分别使用于不同场合。当传动零件悬臂安装时,使用背对背安装,这样轴系刚度比较高;当传动零件位于两对轴承中间时,使用面对面安装,有助于提高轴系刚度。

网友:
推力轴承,你要分析受力方向

网友:
这个我是专家
首先要明确一点,角接触球只能承受单边的轴向力,所以一般配对使用,成对使用又有背对背 和 面对面俩种方式,  背对背受力点跨距长,所以载荷如果在右侧,悬臂短,

如果载荷在中间,从跨距角度,就是面对面更合适了,  但还有一点,面对面有一个坏处就是升温后会减少轴承游隙,甚至把轴承顶死。  所以现实里即使是情况2, 一般也用背对背,轴承换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