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设计验证水冷板的?

楼主(2021-11-0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你们在设计水冷板的时候都怎么知道它的散热能力够不够?有什么计算方法吗?还是有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SW好像可以算,但没接触过。

网友A:
可以参考板式换热器,不过这个系数我就不知道你该怎么选了,可以先打个样,把传热系数算出来,再修改流道

网友B:
有一门专业《传热学》,如果想掌握专业的计算方法,建议看看这本书,再看看类似的专业书籍,有专业软件可以做ca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门专业《传热学》,如果想掌握专业的计算方法,建议看看这本书,再看看类似的专业书籍,有专业软件可以 ...

CAE好像是一大类吧?像CAD有AUTOCAD和中望CAD,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名字?我之前搜CAE好像都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板式换热器,不过这个系数我就不知道你该怎么选了,可以先打个样,把传热系数算出来,再修改流道

那这样估计成本会增加,小公司经不起这样搞啊

网友C:
多半是设计阶段模拟仿真分析,后续实物检测验证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设计阶段模拟仿真分析,后续实物检测验证改善。

你们一般用什么软件仿真啊?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anyse好像可以的

网友D: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可以做这种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可以做这种仿真。

这个比ANSYS更容易上手,使用门槛更低些。

当然,ANSYS更权威、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可以做这种仿真。

之前胡乱搞过几次,但没搞清楚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胡乱搞过几次,但没搞清楚怎么弄。

这个需要有一定的仿真分析基础、大致了解传热原理(传导、对流、辐射等)。才能初步做出简单模型的仿真。

软件操作可以跟着这个教材的案例练下手,推荐当当,各大平台也都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