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说要热处理

楼主(2021-11-03):
如图 一个摆臂零件示意尺寸 ,原来材质是QT500-7 , 现在改为45钢,直接掏

工况: 绕A点上下往复摆动 ,摆动角度上下各十几度左右 ,负载300kg ,1s两次来回

         140内孔需要精加工,粗加工后 ,做何种热处理 ,单边需要留多少余量 ,请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粗加工后调质。不过建议采用40Cr,价格差不多,材料一样好找,但热处理后性能好些。

网友:
同样建议用40Cr,材料成本不会高很多,但是强度会好很多

网友:
QT500-7 可以45#调制没问题,140有要求的话可以局部淬火。

网友:
用球铁可以,机加工后内孔感应淬火,内孔精车或精磨。

网友:
球铁,35钢,45钢,都可以做这个东西,按照发动机连杆热处理工艺制作,OK?

网友:
300kg这个扳手要再做的壮实一些啊!

网友:
过成很重要

网友(2023-03-22):
内孔140需耐磨,可采用感应淬火后精加工;40Cr或优于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