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柱销联轴器的弧形销设计问题

楼主(2021-11-03):
RT
因为某一设备的功能需要,离合器功能,但是国内的离合器不具备轴与轴的安装类型,国外的品牌造价有很高,无奈只能自己结合国产离合器设计改造一个机构出来,

如图所示,已经设计完成了,但是有一点疑问就是追加的弹性柱销部位,因为第一次接触并需要自己来设计这个部位,
百度能查到的技术文献中对弹性柱销的弧形销部分设计没有任何的技术记录,无从参考,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否有啥门道的这个部位?

弧形的弧度是否有设计要求,还是只是具备轻微弧形就好,是否具备一个标准的规范?

如图所示:1:弧形销及固定螺丝 2:硅胶垫圈 3:联轴器上部分 4:联轴器下部分

网友:
插个眼,等大佬

网友:
最外延切线角度不大于联轴器的最大允许夹角。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如果是联轴器
市面上有成熟的标准件

网友:
厂家直销,可替代米思米和怡合达,一比一复制,材质技术相同。导向轴、导向轴支座、直线轴承·滚珠导向轴、直线导轨、线性滑轨。。。。微信电话:13353365855小郑     地址:浙江温州              欢迎询价!

网友:
可参考标准 JB 108-60弹性圈柱销联轴器,是我国第一个部标准联轴器。

网友A:
那个螺钉很尴尬。。。不拧紧吧,有可能会歪。拧紧吧,可能会把胶压变形。。。。。
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个台阶的那种螺杆才好。

网友:
看起来是普通联轴器,
能否使用现成的。品种很多啊
用过类似的连轴器,一旦坏了就很难拆卸维修。

网友:
我见过是圆柱销后边带螺纹,圆柱孔反向使用螺母固定,这个螺纹定位垂直度不够,传递扭矩力不足,也容易松动,当然了你这个比较小,材料强度安全余量很大,怎么搞都可以

网友:
这里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螺钉很尴尬。。。不拧紧吧,有可能会歪。拧紧吧,可能会把胶压变形。。。。。
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个台阶 ...

插得太深了

楼主:
下面部分是个电磁离合哦

网友:
淘宝有个东西叫定制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这个零件挺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