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又撞坏一个槽型光电,又去了几顿快餐钱

楼主(2021-11-03):
这种槽型光电在自动化行业很常用,我们厂里做的一款设备经常撞坏这玩意,不是感应片松了装上去就是感应器固定后松了!经常损坏一个售后成本高,另外给客户映像也很不好,不知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招支一下?

网友:
再加一个限位块,虚拟和实体双保险

网友:
那你这个的根本原因,是螺丝松了
上螺纹胶、用防松螺帽等方式进行防松

网友:
拧螺丝不要拧太紧,有时候断了是因为螺丝拧太紧应力大断的,并不是撞断的。可以用螺丝胶固定,轻轻的带住就行了

网友:
我们公司精度要求不高,从来不用槽型光电开关

网友:
换接近开关,加保护罩。

网友:
你这个设备估计是比较震,另外估计感应片和光电的螺丝也不好加弹垫,所以经常松掉造成撞击,就按楼上说的加点螺纹胶就好了,拆的时候用热风枪吹吹,也不会难拆的

网友:
不提前减速有多少撞多少。

网友:
加一个硬的机械限位块,这种能防止发生硬碰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