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总长下料下短了

楼主(2021-11-03):
活塞杆的成品总长是319.下料应该下322.现在下料的大叔做到了319.有几个318.请问有啥方法补救咩?车床还没开始做呢

网友:
花钱烧红拍长个几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
干啥用的轴?不同用途解决方法不同。另外就留3mm余量?太少了吧

网友:
1.轴的用途,如不涉及装配,而不加工总长或见光即止  2.轴的加工工艺,直接打两端中心孔进行加工  3.轴的结构,如不是太重要的尺寸,降级使用了!

网友:
来一火,锻长点

网友A:
改图纸呗

网友:
外径余量多吗,多的话,可以拔下。

网友:
光说轴没用,要看总装图才知道。一般来说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先看图纸是否可以接受,不行从新下料。第二开罚单,不用特别多,但要让下料师傅重视起来,因为他的疏忽给他人造成困扰。

网友:
金属的话可以堆焊

网友:
那要看人家设计留了多少余量,你们应该问下画图的人看短了能不能用

楼主:
|Dandylian发表于 11-04 07:431.轴的用途,如不涉及装配,而不加工总长或见光即止  2.轴的加工工艺,直接打两端中心孔进行加工  3.轴的结构,如不是太重要的尺寸,降级使用了!
图纸补上了。

网友(点评):
图纸补哪去了?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11-04 08:15光说轴没用,要看总装图才知道。一般来说是可以调整的。
图纸补上了

网友:
修改别的零件

网友:
差1-2mm也许能用,看轴上零件的装配情况。

网友:
轴的端面一般没用,两边各匀点。

楼主:
|hxt610发表于 11-04 07:30 本帖最后由 hxt610 于 2021-11-4 07:32 编辑

干啥用的轴?不同用途解决方法不同。另外就留3mm余量?太少了吧

网友:
图不清晰,看来是一个靠两端定位的轴,而且没有键槽没有花键,看来是一个不转的轴(也可能是转的)

下料超差,可代用;临时更改图纸短几个mm,可以两头短,也可以一头短;
1.第一种解决方法:端盖(闷盖、透盖)或者机座改尺寸;
2.第二种解决方法:端盖、机座都不改,在轴端加垫(或圈)。

按工艺尺寸留3mm加工余量,也就是轴加工后最多小不超过5mm,如果轴支撑部分不是特别少,对设备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淬火会变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图纸呗

一个字,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