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重量不对

楼主(2021-11-04):
现在公司要求出图要规范,原来工程图用的材料是SolidWorks自带的材质,普通碳钢来用的,重量是对的,现在要求用Q235-A材料来代替,SolidWorks的材质库中没有Q235-A的材质,我就自己复制了一个材质来改名为Q235-A的用的,出图后材质是对了,但是重量不对,装配体的重量和表格的重量不对,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只改名不行,机械性能等参数能一样吗?

网友:
多计了三项(电机、齿轮、减速器)质量,所以不对了

网友:
看一下,链接有没有问题,还有,标准件拉来的STP图本来就没有定义材质,不准的;

网友:
你复制的看下密度对不对

网友:
7.8.9三项你在工程图里是没重量的。在3D图里统计的时候会自动给你统计进去的,这个要排除了才行。

网友:
每种材料的质量密度不一定是一样的,光改名称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