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桨叶设计求助

楼主(2021-11-04):
如图所示的一个搅拌版,同心双轴,外圈是搅拌的,要求带胶条刮壁,一开始考虑过用扁钢,后来想到搅拌到后面物料粘度比较大,扁钢有变形的可能性,就换了角钢,之后因为焊接公差、装配公差、摆动,还是导致了变形,焊缝因阻力过大脱落,想请教下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做法

网友A:
桨叶太大了,这个小容器不需要,这个搅拌叶至少是3方罐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叶太大了,这个小容器不需要,这个搅拌叶至少是3方罐才适合

我们常规做的,这种规格就是用的分散盘,这个是客户那边要求加的,还得加装胶条刮壁,现在就是做出来有焊接和装配公差,搅拌桨叶有晃动,刮壁的胶条就有的地方阻力大有的地方阻力小

网友B:
要做刮壁,要么提高桶和浆的精度,要么浆做成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刮壁,要么提高桶和浆的精度,要么浆做成柔性的,

现在是桨叶没碰到桶壁,接触的是加装的胶条延伸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桨叶没碰到桶壁,接触的是加装的胶条延伸出来的

桨叶是柔性的,胶条就能保证紧贴筒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叶是柔性的,胶条就能保证紧贴筒壁了

就像雨刮器

楼主:
现在是桨叶精度问题,焊接的不好把控,有的地方摩擦力太大,整下来还是会把桨叶带变形,之前装配没调好,摩擦力太大,焊缝都给扯掉一个,就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桨叶精度问题,焊接的不好把控,有的地方摩擦力太大,整下来还是会把桨叶带变形,之前装配没调好, ...

光焊接那精度肯定不易达到要求的

网友:
考虑过机加件螺钉组装吗?

网友C:
考虑过五轴加工中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过五轴加工中心不

完全没考虑,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