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封机的压力,温度和时间的关系

楼主(2021-11-04):
大家好,最近在设计 包装机械的热封刀,遇到问题,如何确定热封的压力,温度和时间的关系?从网上没有查到有价值资料。希望在社区得到支持。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们是用热封机械的,压力一般都无法量化的,但是温度和时间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不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关系?

网友:
跟刀形状 材质等都有关

都是实战测试出来的

很少有系统理论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用热封机械的,压力一般都无法量化的,但是温度和时间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不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样 ...

谢谢回复,现在我想用电磁铁(线圈)给封刀施加压力,封刀接触面积5*120毫米2,需要给电磁铁厂家提出推力需求;温度和时间可以用数字衡量是不是说两者之间有函数关系公式。

网友:
自己完全可以做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我想用电磁铁(线圈)给封刀施加压力,封刀接触面积5*120毫米2,需要给电磁铁厂家提出推力 ...

有没有函数公式,倒是没有研究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