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

楼主(2021-11-04):
各位大神们, 最大实体要求GB/T 16671里面解释为常用情况时满足零件的装配性的说法是否合适? 我理解和独立要求相比似乎是降低了要求,降低了零件报废率, 以标准附录里的A1为例。

MMVC保证了最大实体,但是如果是这里把M去掉换成独立原则, 也能保证最大实体。10的外径加0.3的几何误差,独立原则的体外作用尺寸也不会更大了。

但是区别是 最大实体要求 在尺寸偏离最大实体时, 几何公差可以变大, 而独立原则如果尺寸比10小,还是0.3的几何公差, 这就说明最大实体要求和独立原则都能满足零件的装配性,但是最大实体要求对几何公差的要去可以降低,这就说明可以降低零件报废率,符合能用就行的原则。  各位大神我理解的有问题吗?  还往不吝赐教,谢谢!

可逆要求也是,尺寸都可以超差。

最大实体要求

最大实体要求

网友:
有了最大实体要求,觉得是放宽了公差

网友A:
主要还是满足加工制成能力,在最低要求下满足装配要求,  有一道简单的题目,楼主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满足加工制成能力,在最低要求下满足装配要求,  有一道简单的题目,楼主可以看一下

感谢回复,
这题轴的MMVC的MMCS是10.45,方向垂直于基准A, 位置无约束

如果要求轴基准A的面和孔的对应面也接触,是不是应该在孔上也标个基准?  然后孔用垂直度,公差给0.25最大实体 就可以了?这样轴孔的 MMVC就一致了。

网友:
现在都忘了这些术语了。
凭经验感觉足矣。
非要出考卷,咱只有交白卷了。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和包容要求,一句话理解,就是把形状公差补偿给尺寸公差。

网友:
|直博和冰冰都要发表于 11-18 23:45最大实体要求和包容要求,一句话理解,就是把形状公差补偿给尺寸公差。
不对,是把尺寸公差补偿给形状公差,可逆要求是把形状公差补偿给尺寸公差

网友:
是把尺寸公差补偿给形状公差

网友(2023-07-29):
最大实体原则,关键就是最大两个字,配合时要让轴能装入,我们必须限制轴的大小。当加工的人员看到你的标注,明白了你的意图,必定会把轴做小(不能超过下偏差),让它有余量去补偿形位公差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