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流量

楼主(2021-11-04):
各位大侠,假如像上面这样弄冷却水,总进水是2寸的,再用两根水管分到两个地方,终端是各自四路冷却水,
那各回路的流量怎么计算,假设自来水2寸进来的流速是1.5m/s

网友:
条件不够,这只是一个理论模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
算不出来

网友:
这个算出来误差也会比较大了啊

网友(点评):
大侠能告知一下该怎么算吗,或者参考哪些书籍,平时没接触过这个,谢谢

网友:
根据自来水的流速,流量和管径计算各管路的管径,同时考虑流体的伯努利方程。

d=0.0188*(Q/v)^0.5
Q——流量,立方米每小时;
v——流速,米每秒;
d——管径,米。

你在网上找个《给排水设计手册》电子版,里面能查到水的流速,管道内壁的粗糙度,每米长管道的水压降等等。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我先去看看

网友:
条件不足。
假设一下管长相同。流量Q(1"):Q(1.5")=0.36,4个小管平分各自管中流量。总流量:Q=v*pi*d^2/4

网友(点评):
大侠,0.36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假设其他条件相同,管径比值的2.5次幂。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2.5次幂是哪里书上可以找到公式的推导过程吗,谢谢

网友(点评):
流体力学,包含管路的书,应该都有介绍。泵与风机

网友:
感觉条件不够,和管道长度有很大关系吧
是不是可以按要求流量的最大值再乘1.2~1.5倍,那样可以用阀门调节流速

网友(点评):
假设管长相同的情况,八个终端全开,这不同的管径回路怎么分配流量的

网友A:
我个人思路大家参考下:
2寸管径为成DN50,1\2出口为DN20,3/4出口为DN25;
总流量不变10.5975立方米/h(公式 流速=流量/截面积/3600)
1/2与3/4出口截面比为0.8与1.2;
总出口为8个,10.5975/8=1.3246875
1.3246875X0.8=1.05975(1/2出口流量)
1.3246875X1.2=1.589625)(3/4出口流量)
(1.05975X4)+(1.589625X4)=10.5975

网友(点评):
1/2的水管内径应该是13吧。3/4的是19啊 而且这个比值就是面积比吗,我先去找找流体的书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思路大家参考下:
2寸管径为成DN50,1\2出口为DN20,3/4出口为DN25;
总流量不变10.5975立方米/h(公式 ...

我只是给个理论思路,具体的需要按实测尺寸代入计算得出;
管径还有厚度不一样,内径也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给个理论思路,具体的需要按实测尺寸代入计算得出;
管径还有厚度不一样,内径也不一样的!

就思路而然基本没错,计算过程不一定对!
按照面积比计算也就意味着:忽略管路长度(管路长度为0),同时也就忽略了管路的沿程损失、管路衔接及转弯高低所产生的压差;
所以这只是一个理想模型而已。

各种阻力都没有了,中间管路也可以忽略不计,那就最后那个各出口的各个分支比面积就可以了,总流速(或总流量)按面积比“平均”分给各出口就是了。

总的来说,这种计算是没有意义的,连作为理论或实验室数据的资格都没有。

网友:
梦想时空港
1/2的水管内径应该是13吧。3/4的是19啊 而且这个比值就是面积比吗,我先去找找流体的书籍看看  发表于 2 小时前
流体力学是不是也需要把实际工况给出来,
长度、高差、内径、弯头、变径都是影响因素。
一个特别宽泛的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

网友:
社区本来就是让大家在行业中集思广益!
合则用,不合则抛一边去!
连思路都没有的人还特喜欢评论这那的!
格局也就这样!

网友(点评):
对不住了,没想到您还这么顾面子;您有思路就好。

网友:
流体仿真软件搞搞,教程入门案例

网友:
十个口压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