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到了一个知识,算不算冷知识?

楼主(2021-11-04):
今天刚知道的一个知识,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但是我工作了几年都没人说过……

高强度螺栓,比如12.9级螺栓,镀锌会影响螺栓质量,会发生氢脆,也有说去氢处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不了解了,没做过。
所以,我们买的12.9级的一般是发黑的,除非有特别要求说要镀锌镀镍镀铬。

网友:
受教了,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情况在做军品的项目时接触过。

网友:
很好 这个很少人知道

网友:
是的,有些地方用达克罗来代替镀锌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听。。

网友:
氢脆,这个真有

网友:
如果有学习过表面处理一块,应该会知道电镀会产生氢脆。

网友:
高强的表面处理很复杂了

网友:
但是4.8级的螺丝,基本上也都是表面发黑处理呀

网友:
说的对!查查氢脆的定子就知道是危害了。

网友:
是的,会发生氢脆,需去氢处理,现在不是客户特殊要求,我们一般使用达克罗,价格会高一点。

网友:
12.9级螺栓还真的没见过镀锌的

网友:
真的是学到了新知识!从来没用过高于8.8级的螺栓,从来没接触过此类知识!

网友: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12.9级螺栓,去氢镀镍,如果去氢处理不好确实是脆,锁紧的过程就能锁断。M10以上的螺丝是镀锌后使用。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螺栓到没注意过。但是辊筒酸洗,如果用盐酸硫酸什么的酸洗,会造成氢脆现象,这个到是知道。

网友:
是啊,镀锌本来就会出现氢脆,之前购买过一万个镀锌卡扣,结果安装的时候十个会断掉8个,电话质问,是镀锌过程中酸洗电解时的氢离子进去了导致氢脆,所以要脱氧去氢,防止氢脆产生。

镀锌后强度下降,这是真的。

网友:
不光是螺栓,高强度的表面处理镀锌的都要去氢处理的,比如说外表面热处理硬度比较高的弹簧,镀锌的也是需要的!

网友:
手册上有啊

网友:
时间长了,知道的就会越来越多。

网友:
10.9级,12.9级螺栓一般都是发黑或达克罗,镀锌易发生氢脆,这是紧固件行业常识。????

网友: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走路要避开石头,自从摔了一跤……

网友:
请教大佬,是不是电镀和热镀都会产生氢脆?

网友:
发黑也可能产生氢脆,如果酸洗后不去氢。

网友:
一般工程上还是浸锌,发黑的防腐效果不行

网友(点评):
发黑防腐确实不行

网友:
不只是“高强螺栓”这个一范围,各位可以参看一下下列标准的内容:
GB/T 19349-2012 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 为减少氢脆危险的钢铁预处理
GB/T 19350-2012 金属和其它无机覆盖层 为减少氢脆危险的涂覆后钢铁的处理

网友:
高强度螺栓,比如12.9级螺栓,镀锌会影响螺栓质量,会发生氢脆,需要去氢处理
所以,我们买的12.9级的一般是发黑的,除非有特别要求说要镀锌镀镍镀铬。

网友(2021-12-16):
上次问采购我们螺丝买的强度多少的,他说12.9,然后我说没有低一点的嘛?他说没有,好奇的也是在这了,怎么可能会没有。。

网友(点评):
有的,外六角很多8.8级的,内六角我们现在全部换12.9级,以前有用8.8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