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和平面度咨询

楼主(2021-11-04):
各位好。
假设我有两个零件一个是50X50X38MM的钢块,一个是50X50X380的钢柱,我要标两个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
38mm厚的钢块我可以按对角线或者直接拿50去查7级精度,但是380mm长的钢柱我就不太确定主尺寸怎么定,请问下380mm长的钢柱按7级精度的话平行度和平面度怎么标?谢谢
P.S.发现截图左边平行度漏了个基准,见笑了。。。

补充内容 (2021-11-14 18:23):
图只是我随便示意画的,不是正式的图纸。。。
问了下供应商,380长的柱子,他说他们的两端平行度能做到0.02~0.03

网友:
想知道380长的侧面,标平行度的意义是什么?
一般,不清楚的话,可以问问供应商能够加工到多少

网友:
这个跟自己的需要定吧,供应商能提供什么样的是另一回事

网友:
平面度80微米,平行度查表得出数据然后标注

网友:
右边平行度和平面度的箭头位置错误,应该标注在面上。

网友:
第一个图的平行度少一个基准呢。。。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关心这图的比例吗?图形一点点,其余全是尺寸线。。。。。。。。不别扭吗?

网友:
最好是把图纸比例修改一下,这一眼看过去都没看到产品

网友: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对哪个面有要求就标哪个面;平行度是位置公差,需要明确哪个面对哪个面的要求。如果有平行度要求的面也要标平面度,那这个平面度数值必然要小于平行度数值。

网友:
右图平行度数值与380尺寸没关系,只与该面大小有关系。8 t4 j: E: N* W- P( E

网友:
右图平行度数值与380尺寸没关系,只与该面大小有关系。

网友:
起码比0.012大了具体多少要问供应商

网友:
满脸的尺寸线和形位公差

网友:
设计东西,不要想当然的。。。。。。。

网友:
图纸模板看着实在难受

网友:
都按参数380定

网友:
怎么两个基准都是A呢

网友:
假定你不是闲得无聊瞎起哄,你的问题确实来自实际需求。那么,你提出的这两项公差达到或不能达到某个指标时的后果及影响是什么?你如何判定包含这个零件的系统运行缺陷的原因在于这两项公差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的指标?如果你能够肯定并且最好定量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可以通过计算,对这两项公差进行合理的分配,不论得到什么结果,如果你必须提出这个要求,那就想办法必须做到,动用顶级手段,做到量具级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你需要向老板或客户解释为什么你的这个设计那么成本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