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转和自转

楼主(2021-11-04):
这个机构设计的很巧妙,分度盘底下的伺服电机是如何连接的(治具有正反转)

网友:
仔细看,治具上有一个V槽,可以用来定位

网友:
很有可能那四个小工位分别装了小电机。。。

网友A:
应该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种结构

感觉不像

网友:
用导电滑环

网友:
动力源应该在底板上,要是一起转的话可能是四个转动串联到转盘中心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动力刀塔的传动结构。

网友B(2023-11-29):
大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想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想不通

原视频还有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想不通

一搜公转自转,都是历史冤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搜公转自转,都是历史冤案

是的,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现在又开始上头了。还请大师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现在又开始上头了。还请大师赐教

抖音张工自动化,已经改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张工自动化,已经改名了吧

抖音卸载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卸载好久了

搜张工自动化搜不到。pc端也可以上d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