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系的布置

楼主(2021-11-04):
如图
1轴2轴3轴是固定的,6轴只能水平移动,4轴和5轴可以自由动,4是主动轮,这样行吗
尤其是6轮 几乎没有齿啮合,可以吗?
  怎么改布置?

网友:
5轴上下可调就可以了,只有一个轮子可调是调皮带的松紧度,其他的不用调,尤其主动轮,不要调,

网友:
6位置的带轮包角计算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转向轴太多,能不能去掉2个,把3和6取消

网友:
2L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