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考试,求教下这题的主要过程

楼主(2021-11-04):
最近公司考试,看题库的时候遇到这题,感觉答案看不懂,算不出这个答案,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放在250的桥板上,检查500长的平v组合导轨‘’,检查250的误差还是500的误差?后面的“两点读数,0,+2格”,是那两点的读数?

测量与误差计算的知识丢了。上面楼主说的意思没读懂。

网友:
题库发出来

网友:
0.01

网友:
水平仪精确度0.02,两格应该是0.04哦!
没理解错吧!

网友A:
我也没看懂。不是要用两条平行直线去夹测量的点,最小的两条平行直线的间距,即为直线度误差。你这才两个点,肿么画平行直线?

网友:
不懂这种题的实际意义。。。。

网友:
楼主的结果是对的。0.005

网友:
楼主做的图不错,最后一点应为0.02/1000*250*2(格)=0.01mm,连线也对,最大直线度应该是偏离这个连线的数值,也就是曲线中间那个点到连线的垂直距离,应该是约等于0.005mm。

网友:
好家伙,你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懂。不是要用两条平行直线去夹测量的点,最小的两条平行直线的间距,即为直线度误差。你这才两个点 ...

2段这是最简单的,凸或凹,过0,250画那斜连线的平行线就是了

网友: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