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弯曲成不规则曲线的出图表达方式

楼主(2021-11-05):
方管中心线弯曲成不规则曲线
我用下图这样表达这个方管的中心线是否可以?
有人说这样等分不方便工人制作,
原因是:等分的每一段长度如果不是300、500这样的数值,工人制作不方便,会造成误差;
建议:先等分n个距离,比如像每段300、500这样方便测量的数值,最后一段长度可以是非整数。
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这种冷弯成型没有必要也做不到精度太高,
这个等分距离不是整数在制作中引起的误差能有多大?

网友A:
用10m的盘尺划线,每隔500画一条线,工人可以一眼找到尺寸,如果是非整数就很费劲了,误差倒没有区别,但非整数的出错率肯定高

网友B:
如果你只是个设计师,后续有工艺师做技术支持,这个画法没问题,但如果你直接面对操作工,这个画法百分百做不出你要的东西。

网友C:
请教下这种一般是怎么做的?是有专门的治具垫住然后慢慢的敲出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个设计师,后续有工艺师做技术支持,这个画法没问题,但如果你直接面对操作工,这个画法百分百做 ...

有负责工艺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种一般是怎么做的?是有专门的治具垫住然后慢慢的敲出来的嘛?

一般有拉弯和弯管机两种方式,前者用液压系统靠模方式,具体用哪一种,不是设计考虑的,有工艺负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m的盘尺划线,每隔500画一条线,工人可以一眼找到尺寸,如果是非整数就很费劲了,误差倒没有区别,但非 ...

谢谢大神,明白了

网友D:
定点加样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点加样条

我想知道这东西,一般来说制作误差多大?就比如图中高差那些尺寸,能保证±2毫米吗?

网友E:
坐标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标表达

没有本质区别吧,再说我这个精度要求不高,都是毫米级的

网友F:
这种用一根管,切割机切割,不切断,每隔一段切一刀,然后掰弯,焊接切割的缝。
或者把弧形设计为几段圆弧组成的弧。然后弯管机加工后,拼接焊接。

楼主这种曲线的又是整体,真不知道怎么加工

硬是加工,感觉不如激光切板进行焊接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一根管,切割机切割,不切断,每隔一段切一刀,然后掰弯,焊接切割的缝。
或者把弧形设计为几段圆 ...

嗯,我见过那种切掉一部分折弯焊接在一起的方法。这种看起来不像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负责工艺的人

那你该去跟他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该去跟他讨论啊……

还没有到生产的那一步呢,这个项目合同还没有签,但是图已经搞了很多